搞不定啦,上升沿的问题

楼主(2014-01-01):
最近在研究三菱系类的产品,遇到一个问题,

--[ > D1 K5 ]------(C1 K3)--

问题是这样的D1只要大于5,C1就计数1次。但是D1的变化一直大于5,C1始终计数一次

如何才能让D1变化一次(大于5),C1就计数一次了。

楼主:
这个怎么弄啊,大神教教我啊

网友:
给D1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A:
应用指令:INCP C1,前提条件:PLC必须支持“脉冲指令”。

网友B:
你自己都知道会说“变化一次,计一次”。

一直大于,就是一直大于,没有变化。小明一直都比小芳高,从小学开始到大学了,都是一样。那小明只超过了小芳一次。没有变化就是一直都是那一次。

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效果。你并没有说清楚。目前你认为错误的程序,我认为已经达到你描述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都知道会说“变化一次,计一次”。一直大于,就是一...

我琢磨了半天,楼主意思好像是说D1在大于5的前提条件下只要有数量的变化都要求C1计数。例如D1由6到7,由8到7……都要C1 计数。

如果这样就要求在一定时间段比较D1前值与后值之间的大小了,例如可在本次扫描周期D1值MOV到D10;下次扫描周期D1值MOV到D20,同时比较D10/D20大小,如果一致,C1不计数,不一致C1计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芳季  你自己都知道会说“变化一次,计...

同意这种说法,楼主研究的咋样了

网友E:
ld>5

out m1

ldp m1

cnt c1 k3

网友E:
看懂了,就是C1=D1--(5-1),C1</0

那还不好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