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变频器辅助控制电源问题

楼主(2014-01-01):
求助:我检修一AB700变频器,IGBT,镇整流模块都扯除,单独从辅助控制电源加300V直流电源,想测IGBT门极波形,启动变频器显示预充电电压低显示母线电压300V,不能起动,也屏蔽不掉,想提高辅助电源的电压为540V,从线路板上看母线电压正副极通过二个二级管与辅助电源相连加到电压板的好像没问题的,又怕损坏电源板,不知这样行不行,有没有其它方法在用辅助电源是母线电压显示540V能起动变频器,我是一个新手请前辈指点!本人表示万分感谢!对不起他提示我级分不够以后我争到级分一定后补

网友A:
可以单独加540V直流电源到原变频器的直流电源取压点的那里。电源板一般都是取自直流母线的电源的,有取压点的。

网友B:
工 控 理财投资群9666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