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设备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4-01-01):
我公司有一种测试设备采用的控制方式不太明白,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

  1. 主机是PC能过网线与HUB连接

  2. 然后HUB与不同测试功能的模块连接

  3. 在主机运行测试软件对被测试产品进行各功能测试

  4. 设备所有的开关量通过I/O模块气馈到PC

  5. 此设备没有PLC,所用的动作指令及运算都是由PC完成

请问这里采用何种控件方式,本人能这种机器进行维修,但不明白其原理.

想再此向各位请教

网友A:
通过你的描述是不容易判断,可能是通过MODBUS TCP/IP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