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制作登陆界面

楼主(2014-01-01):
    我想把下图做一个登陆界面,点击注册按钮,画面窗口1弹出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框,当密码和用户名输入正确后8个按钮才使用。如果输入错误则按钮不能使用(也就是不能切换到其他画面)。应该怎么做呢?  希望大家能给点脚本程序。小弟将万分感谢。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直接在WINCC的用户管理中建立一个用户,设置权限后设密码,再次运行的时候它就会弹出一个窗口来,要求输入用户名及密码,不然无法进入监控系统。进入后还可以更换用户。

楼主:
点击注册弹出如1图对话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正确后其他按钮才能使用,如果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直接点解流程图按钮就出现如图2所示画面(没有许可权),同样其他按钮也就不能使用。应该怎么做呢?小弟我再次感谢

网友B:
用户管理器建立用户名及密码并分配权限。

“注册”按钮C脚本调用登录对话框

{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c');
}

其他按钮属性设置:其它--->授权选择用户对应授权

详细设置参考《WinCC组态手册》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1/541950_1.shtml

网友C(2014-03-27):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D(2014-10-28):
多谢楼主提供,辛苦了!!!!!

网友E:
航空港黄金矿工黄金矿工焊接

网友F(2014-12-20):
学习了,多谢楼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