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4-01-01):
请问下伺服电机带丝杆能不能不停正反转,PLC发完正脉冲时,没有时间停留马上又发反脉冲,对电机有没有影响,正反行走位置会不会有误差?

网友A:
伺服不都这样工作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不都这样工作的么                 ...

网友C:
伺服不都这样工作的么 ,且都是很快速度 的切换 正反转 。

网友D:
做是可以的,这个看伺服的水平了,一般要求的,当前伺服都能做到,注意换向时扭矩设计。

网友E:
额,几乎没有停留时间么?

这个要看伺服的能力了。

伺服在停下来的时候会克服惯性,而且还会通过内部的微调消除抖动。

就好比一个通了电处于停止状态的的伺服,你用力转动电机轴,放手后他会自动通过反转调整到刚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