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26期 HMI报表导入与导出技巧实例

楼主(2014-01-02):
                                       软件版擂台赛第26期 HMI报表导入与导出技巧实例

  在不使用的组态软件情况下,通过组态软件在项目中的设置,实现简单的HMI报表导入与导出技巧操作。

获奖评选条件:结合使用经验,软件使用定义给予详细的描述和解释。文件具备较强的操作性。

要求:使用文字,图形均可。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实例应给出软件名称,平台和配置文件。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自动化软件及描述品牌不限。

提示: 原创备受支持!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10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2014年本擂台赛为半月期。结束时间为1月15日。公布获奖结果为1月16日前。

网友A:
是我理解有问题吗?HMI导入导出什么?画面还是历史记录数据?

是导入画面做新的界面还是将当前画面截图后导出?

还是直是吧历史记录数据导出?

请明示啊 新手上路,请勿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理解有问题吗?HMI导入导出什么?画面还是历史记录...

版主置评:首先感谢您的支持。在组态软件的应用中,很多不含内存卡的控制屏幕基本没有导出功能。我们默认为报表导出。但您所提意见扔被采纳。现在将题目修改为报表导入与导出。 希望您继续支持软件擂台赛

网友A:
正好手头有个项目,需要数据存储并用usb下载,同时大量的配方数据也需要设置后保存,并可以方便的导入和导出。

现在将自己的做法和大家分享。

HMI软件:台达ScreenEiditor

主要用法:利用软件本身的“输出报表”按钮控件,将历史记录数据,存储至USB盘

                 利用软件本身的“汇入汇出配方”控件,将配方表格数据由USB盘 导入导出。

做法如下:

建立画面,设置参数这些不多说

设置“历史数据缓冲区”确定读取地址、采样点数、触发源等

建立历史趋势图和历史数据表格并连接上述变量

保存按钮为“输出报表”按钮,具体设置为USB盘 具体运行时,点击存盘按钮,历史数据会以.CVS保存在usb盘中,可以用excel编辑。

 二、配方数据的导入和导出利用“汇入汇出配方”按钮进行

入---   按钮设置为“import”

出 ---  按钮设置为 Export

运行时:点击出按钮配方数据输出至USB盘 HMI001目录下Recpe.cvs

同样修改Recipe.cvs数值,点击“入”按钮数据相对应得修改 。

网友B:
Wincc flexible输出报表:

事件控制报表输出

在项目画面中添加一个按钮,在按钮上添加文本“打印报表”。

在如图所示的按钮属性视图中选择“事件”组中的“单击”,在右侧的区域中点击第一个表格右侧的“下箭头”按钮,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系统函数”→“打印”→“PrintReport”,在第二行的“报表”行中点击右侧的“下箭头”按钮,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需要打印的报表名称。

如果HMI设备连接了一个打印机,点击该“打印报表”按钮

时间控制报表输出

时间控制报表的输出是通过调度器来实现的,报表输出将由调度器中的系统事件进行控制。

在打开的项目窗口左侧的项目视图中,右键点击“设备设置”组中的“调度器”,在弹出的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添加作业”,将打开如图所示的调度器。

在中间的工作区域中可以看到所创建的新作业,默认的作业名称为“作业_1”,在下方调度器属性视图左侧的名称框中,可以将它的名称改为“打印报表”。在“事件”列表框中,可以选择只执行一次、每分钟、每小时、每天、每月、每年执行一次,还可以选择在关机、画面切换、报警缓冲区溢出、更改用户时执行一次等等。

根据所选的事件不同,在下方将出现不同的设置列表框,如“事件”列表框中选择“一次”,则该报表输出只执行一次,可以在下方的“执行一次…”的列表框“于”、“在”设置报表输出的时间。

单击属性视图右侧的函数列表中第一行右侧的“下箭头”按钮,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系统函数”→“打印”→“PrintReport”,在第二行的“报表”行中点击右侧的“下箭头”按钮,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需要打印的报表名称。

保存项目,即可完成用时间控制报表的输出。

网友C(2014-12-26):
这个我做过2个案例,一个是威纶触摸屏的,一个MCGS触摸屏的。数据存入内部存贮器,然后插入U盘,通过画面的按钮拷贝数据文件到U盘。随后上图。

网友D(2015-06-07):
先表示支持               先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