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问题

楼主(2014-01-02):
各位:

   请教一下,直线气缸就是直线电机吗?

网友A:
不是的,两码事,磁悬浮列车用的是直线电机

网友B:
有的是, 用圆筒形直线电机驱动。 大族电机便有。

网友C:
不是的,直线伺服是类似磁悬浮方驱动,有定子和动子!

直线气缸是用伺服电机与气缸通过传动部件组合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