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用户权限设置

楼主(2014-01-02):
   点击注册弹出如1图对话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正确后其他按钮才能使用,如果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直接点击流程图按钮就出现如图2所示画面(没有许可权),同样其他按钮也就不能使用。应该怎么做呢?小弟我再次感谢

网友A:
用户管理器建立用户名及密码并分配权限。

“注册”按钮C脚本调用登录对话框

{
#pragma code("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c');
}

其他按钮属性设置:其它--->授权选择用户对应授权

详细设置参考《WinCC组态手册》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1/54195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管理器建立用户名及密码并分配权限。“注册”按钮C脚...

   万分感谢

网友B:
在你需要设置权限的设备右击,组态中设置权限,在用户管理中用户设置权限就OK了

网友C(2016-03-30):
完全没有参考的意义。..............................

网友D:
设置用户权限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1-25):
我们都一起分享起来吧!知识共享!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