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锥流量传感器

楼主(2014-01-02):
     锥管流量传感器,是一种适用于各种介质及各种工况要求的高精度流量传感器。锥管流量传感器在管道中选出悬挂一个椎体节流件,椎体节流件将流速曲线重新整流,并在椎体的下游立即形成低压区。管道上游的正压同经节流件节流后下游的负压之间有一压差,将正、负压用取压口取出(正压口位于管道的上游,负压口位于锥体的末端)通过测量两个取压口之间的压差值,根据伯努利方程即可计算出管道中的流量。锥体位于管线中心,可对所测介质的流速曲线进行优化,因此测量精度高,对仪表上、下游的直管段要求低。

    锥管流量传感器是一种差压型流量仪表,差压原理就是基于密封管道中的能量转换原理,也就是说对稳定流体,流量同管道中介质流速的平方根成正比。我们知道,当速度增加时压力会降低,当介质接近锥体时,其压力为P1,在介质通过锥体的节流区时,由于介质流通面积减小,流速会增加,压力降低为P2,P1和P2都通过流量传感器的取压口接到差压变送器上,流量变化时,流量传感器的两个取压口之间的差压值会增大或缩小。流量相同时,若节流面积大,则产生的差压值也大,B值等于锥体最大处的节流面积除以管道内径的截面积。

网友A:
V锥流量计偶厂有应用,主要应用于蒸汽的测量。

网友B:
有优点,就讲优点么

节流件,就是个压差发生装置么,,,咋能叫它,流量传感器呢?

能将被测量,转化成电信号的,才叫传感器哩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优点,就讲优点么节流件,就是个压差发生装置么,,,咋...

流量传感器+差压变送器(能量收集处理)=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V锥流量计偶厂有应用,主要应用于蒸汽的测量。

你厂叫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流量传感器+差压变送器(能量收集处理)=流量计...

哎 。。。。。。这娃还死嘴钢牙鸟?

传感器个头 ,,,BF30,就是一铁疙瘩 。。。。。。 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