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仪器清洗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01-02):
  超声波仪器清洗中注意一些问题,功率、频率的选择和清洗笼、清洗液温度的多少等,都是值得探讨。超声波是一种振动频率高于声波的机械波,由换能晶片在电压的激励下发生振动产生的,它具有波长短、绕射现象小、频率高,特别是能够成为射线而定向传播、方向性好等特点,广泛应用在国防、工业、生物医学等方面。转自仪器仪表世界网

  超声波清洗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功率的选择

  超声清洗效果不一定与(功率×清洗时间)成正比,有时用小功率,花费很长时间也没有清除污垢。而如果功率达到一定数值,有时很快便将污垢去除。若选择功率太大,空化强度将大大增加,清洗效果是提高了,但这时使较精密的零件也产生蚀点,得不偿失,而且清洗缸底部振动板处空化严重,水点腐蚀也增大,在采用三氯乙烯等有机溶剂时,基本上没有问题,但采用水或水溶性清洗液时,易于受到水点腐蚀,如果振动板表面已受到伤痕,强功率下水底产生空化腐蚀更严重,因此要按实际使用情况选择超声功率。

  二、频率的选择

  超声清洗频率从十几kHz到100kHz之间,在使用水或水清洗剂时由空穴作用引起的物理清洗力显然对低频有利,一般使用15-30kHz左右。对小间隙、狭缝、深孔的零件清洗,用高频(一般40kHz以上)较好,甚至几百kHz。对钟表零件清洗时,用400kHz。若用宽带调频清洗,效果更良好。

  三、清洗笼的使用

  在清洗小零件物品时,常使用网笼,由于网眼要引起超声衰减,要特别引起注意。当频率为28khz时使用10mm以上的网眼为好。

  四、清洗液温度的选择

  水清洗液最适宜的清洗温度为40-60℃,尤其在天冷时若清洗液温度低空化效应差,清洗效果也差。因此有部分清洗机在清洗缸外边绕上加热电热丝进行温度控制,当温度升高后空化易发生,所以清洗效果较好。当温度继续升高以后,空泡内气体压力增加,引起冲击声压下降,反应出这两因素的相乘作用。

  五、关于清洗液量的多少和清洗零件的位置的确定

  一般清洗液液面高于振动子表面100mm以上为佳。例300W、24kHz液面约高120mm;600W、24kHz液面约高150mm。由于单频清洗机受驻波场的影响,波节处振幅很小,波幅处振幅大造成清洗不均匀。因此最佳选择清洗物品位置应放在波幅处。

  六、其它

  清洗大量污垢的零件一般要采用浸、喷射等方法进行预清洗。在清除了大部分污垢之后,再用超声清洗余下的污垢,则效果好。如果清洗小物品及形状复杂的物品(零件)时,如果采用清洗网或者使清洗物旋转,边振动边用超声辐射,能得到均匀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