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画面设置

楼主(2014-01-02):
    我新建了8个画面,有一个主画面。我现在想:不管我在哪个画面里面点击运行按钮始终都运行主画面,其他画面不能运行。在主画面里有7个按钮,可以切换到其他七个画面。不知道wincc能实现种功能。希望有懂的大师给指点指点。小弟将万分感谢。谢谢大家

网友A:
把主画面设置为启动画面就行了哇,前提条件是在WINCC工具栏中点运行,而不是在图形编辑器工具栏中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画面设置为启动画面就行了哇,前提条件是在WINCC...

  我现在想在图形编辑器中点击运行按钮,不知道能不能行。再次感谢

网友B:
  你所说的这些都是 WINCC 的基本功能呀

1,主画面,你可在 WINCC 软件界面中设置,启动后运行的画面

2,你还可在 PLC 程序中做界面的选择运行,如设备无故障时显示什么画面,哪个界面的控制设备有故障就可自动跳转到这个界面显示

3,你所说的 按键就有功能设置,切换到界面的功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这些都是 WINCC 的基本功能呀1,主...

我说的是点击图形编辑器中运行按钮,我也不用PLC,只是想在wincc中实现。

网友C:
图形编辑器中运行按钮只能运行当前图形,不能运行其他画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形编辑器中运行按钮只能运行当前图形,不能运行其他画面。

 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形编辑器中运行按钮只能运行当前图形,不能运行其他画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