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故障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02):
压力传感器也是经常用到的东西,应用也比较的广泛,所以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下面传感器交易网就给大家介绍压力传感器的故障和解决方法。

1.压力传感器正确安装方法:

(1) 通过适当的仪表, 在普通大气压和标准温度条件下,核实压力传感器的频率反应值。

(2) 核实压力传感器的编码与相应的频率反应信号的正确性。

2. 确定具体安装位置

为了确定压力传感器的编号和具体安装位置, 需按充气网的各个充气段来考虑。

(1) 压力传感器必须沿着线缆进行安装, 最好安装在线缆接头处。

(2) 每条线缆装设压力传感器不少于4个, 靠近电话局的两个压力传感器, 相距不应大干200m。

(3) 每条线缆的始端和末端分别安装1个。

(4) 每条线缆的分支点应装1个, 如果两个分支点相距较近(小于100 m),可只装1个。

(5) 线缆敷设方式(架空、地下)改变处应装1个

(6) 对无分支的线缆, 因垒线的线缆程式一致, 压力传感器的安装隔距不大干500m, 并使其总数不少于4个。

(7) 为了便于确定压力传感器故障点, 除在起点安装压力传感器外,距起点150~200m处,还要另外安装1个当然在设计中, 一定要考虑经济与技术的因素, 在不需要安装压力传感器的地方,则应不必安装。

3.压力传感器故障解决方法:

(1) 电子学手段测量绝对气压,使对线境充气状态的控制更加完整和连续。

(2) 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 可以事先估定漏气点。

(3) 确定线缆内压力在时间上的变化,从而可以估计出充气的时闾,即在出现负变量时,可以事先确定减少量,因而确定压力传感器故障段落的最终压力值与相应的扩散时间。

(4) 检验线缆的气路情况。

伴随着气压遥测设备的生产,压力传感器在线缆上也获得应用。为了整个气压遥测系统的正常工作,压力传感器需要与气压遥测设备相互匹配,协调工作。从气压遥测系统的工作方式来分有“选线加选点式” 及“选线式” 两种。那么出现压力传感器故障一定要参考合理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