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4-01-02):
什么是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一、正确安装

通常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的损坏都是由于其安装位置不恰当而引起的,如果将传感器强行安装在过小的孔或形状不规则的孔中,就有可能造成传感器的震动膜受到冲击而损坏,选择合适的工具加工安装孔,有利于控制安装孔的尺寸,另外,合适的安装扭矩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密封,但是如果安装扭矩过高就容易引起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的滑脱,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通常在传感器安装之前在其螺纹部分上涂抹防脱化合物。

二、检查安装孔的尺寸

如果安装孔的尺寸不合适,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在安装过程中,其螺纹部分就很容易受到磨损,这不仅会影响设备的密封性能,而且使传感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还可能产生安全隐患。只有合适的安装孔才能够避免螺纹的磨损(螺纹工业标准1/2-20UNF2B),通常可以采用安装孔测量仪对安装孔进行检测,以做出适当的调整。

三、保持安装孔的清洁

保持安装孔的清洁并防止熔料堵塞对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来说十分重要,在挤出机被清洁之前,所有的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都应该从机筒上拆除以避免损坏。在拆除传感器时,熔料有可能流入到安装孔中并硬化,如果这些残余的熔料没有被去除,当再次安装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时就可能造成其顶部受损,清洁工具包能够将这些熔料残余物去除,然而,重复的清洁过程有可能加深安装孔对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造成的损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就应当采取措施来升高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在安装孔中的位置。

四、选择恰当的位置

当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太靠近生产线的上游时,未熔融的物料可能会磨损传感器的顶部;如果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被安装在太靠后的位置,在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和螺杆行程之间可能会产生熔融物料的停滞区,熔料在那里有可能产生降解,压力信号也可能传递失真;如果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过于深入机筒,螺杆有可能在旋转过程中触碰到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的顶部而造成其损坏。

五、仔细清洁

在使用钢丝刷或者特殊化合物对挤出机机筒进行清洁前,应该将所有的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都拆卸下来,因为这两种清洁方式都可能会造成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的震动膜受损。当机筒被加热时,也应该将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拆卸下来并使用不会产生磨损的软布来擦拭其顶部,同时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的孔洞也需要用清洁的钻孔机和导套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