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热电偶和热电阻

楼主(2014-01-02):
     热电偶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和特点却不相同。

   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元件,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测量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同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4—20mA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点效应,将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又称为赛贝克效应。闭合回路中产生的热电势有两种电势,一种是温差电势一种是接触电势。温差电势是值同一导体的两端因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电势,不同的导体具有不同的电子密度,所以他们产生的电势也不同,而接触电势就是指两种不同的导体相互接触时,因为他们的电子密度不同所以产生一定的电子扩散,当它们达到一定的平衡后所形成的电势,接触电势的大小取决于两种不同导体的材料性质以及他们接触点的温度。目前国际上应用的热电偶具有一个标准规范,国际上规定热电偶分为八个不同的分度号,其最低可测零下270摄氏度,最高可达1800摄氏度。

     热电偶的结构有两种,一种是铠装式另一种是装配式,装配式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套管和接线盒等部分组成,而铠装热电偶是将热电偶丝、绝缘材料和金属保护套管三者组合装配后,经过拉伸加工而成的一种坚实的组合体。热电偶的电信号需要一种特殊的导线来进行传递,这种导线称为补偿导线,不同的热电偶需要不同的补偿导线,其主要作用就是与热电偶连接,使热电偶的参比端远离电源,从而使参比端温度稳定,补偿导线又分为补偿型和延长型两种,延长导线的化学成分与被补偿的热电偶相同,但是实际中延长导线也并不是用和热电偶相同材质的金属,一般采用和热电偶具有相同电子密度的导线代替。

    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它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的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点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工业用热电阻一般采用PT100\PT1000\PT10\CU100\CU50铂热电阻的测温范围一般为零下200到800摄氏度,铜热电阻一般为零下40到140摄氏度,热电偶和热电阻一样区分类型,但是它却不需要补偿导线而且价格比热电偶便宜。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下阻值,热电阻的PT10在10Ω以上,PT100在100Ω以上,Cu50在50Ω以上,Cu100在100Ω以上,等等;而热电偶的阻值就很小了。楼主所说的这些特点从外观或是测量都不容易啊。

网友B:
现在热阻的接线柱大都是三个和四个了,而热偶还是两个,所以偶们通常是看接线柱的多少及引出线的颜色和材质来区分热阻还是热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热阻的接线柱大都是三个和四个了,而热偶还是两个,所...

单看有几个接线柱来区分是不科学的,电阻也有两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下阻值,热电阻的PT10在10Ω以上,PT...

电偶不要测其电阻值,测其毫伏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现在热阻的接线柱...

 现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两个接线腿的了,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设备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