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L系列变频器进行PROFIBUS通讯

楼主(2014-01-02):
本人手头有台达EL系列变频器,版本号为V1.09,加配台达变频器通讯选件CME-PD01,想和西门子PLC进行PROFIBUS进行通讯,但本人一直没有通讯上,台达选件上指示灯NET灯显示为红色,SP为绿色,本人想求助高手指点一下,网站上有台达C2000系列和西门子通讯成熟的案例,但是没有EL系列,特发帖求助!

网友A:
用我们的屏,我保证你能通的上。QQ:1534399930

网友B(2014-10-24):
他们太坏了,都不好好的回答你的问题。以后我们不带他们玩了。网上有人发表的文章你可以搜索一下。

台达E系列变频器模块在PROFIBUS网络中的应用

摘要:台达E系列变频器除了具有内置PLC功能的特色之外,还配有丰富的总线模块,能够实现多种现场总线:DeviceNet,Profibus,LonWorks和CANopen。

关键词:变频器、总线、PROFIBUS

引言:

现场总线就是顺应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工业控制系统的分散化、网络化、智能化要求而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的出现和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工业自动化技术的热点之一,受到全世界和工业界的普遍重视。现场总线(Fieldbus)技术是实现现场级控制设备数字化通信的一种工业现场层网络通信技术;是一次工业现场级设备通信的数字化革命。现场总线技术可使用一条通信电缆将现场设备(智能化、带有通信接口)连接,用数字化通信代替4-20mA/24VDC信号,完成现场设备控制、监测、远程参数化等功能。

一、  PROFIBUS 网络的基本组成。

   基于现场总线技术的现场级与车间级自动化监控及信息集成系统如下图所示

二、  台达E系列变频器PROFIBUS模块介绍

CME-PD01模块是台达E系列变频器为实现总线控制而专门配置的扩展模块,具有安装方便,美观,性能稳定可靠的特点。如下图:

该模块可以直接挂在E系列变频器机器上,如下图:

通过CME-PD01模块PROFIBUS-DP系列的主机可以进行变频器的参数的读取(PKW)、周期性的数据交换(PZD)、支持控制指令SYNC和FREEZE,进行一个主站和多个从站间同步数据资料的传输、同时可以在CME-PD01中任意配置地址,使得数据送到任意的变频器地址中。

三、  CME-PD01模块的应用步骤

一、硬件安装

1、根据CME-PD01说明书中的指示,把CME-PD01装到VFD-E变频器上。

2、利用随机带的连接线,通过RJ45端口把CME-PD01和VFD-E的连接起来。CME-PD01电源是由所连接的变频器所提供,不需要外接独立电源。

3、利用专用的现场连接线通过CME-PD01上的DB9端口连接到PROFIBUS-DP网路上。

4、设定CME-PD01在现场总线的地址。

二、软件安装

1、      在STEP7软件中,建立项目。如下图:

2、      装入台达VFD-E系列的GSD文件,如下图

3、      配置PROFIBUS从站数据格式,选择”0 PKW,4 PZD”或者“4 PKW,4 PZD”

4、      根据E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来定义相关的变频器控制参数。其中E初始数值PD-01-----VFD的前两位地址2000H,2001H,

VFD-----PD-01的前两位地址2010H,2011H.

5、      根据系统的需要来定义PD-01中的变量的地址。

6、      在系统可以通过SFC14、SFC15可以直接对变频器参数进行读写。

四、  系统框图

      台达目前有多种产品可以挂到PROFIBUS总线上,基本的系统结构图如下:

五、  结论

VFD-E系列变频器通过其丰富的总线模块,从而满足了客户在现场总线系统中的应用需求。而且操作方便、简单,加上台达VFD-E系列强大的性能和稳定的品质,从而成为很多客户青睐的产品。

                                      变频器产品处    刘元刚

楼主:
太好了,我窃以为此问题石沉大海了,谢谢,我再试试,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