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104期---发电机无端电压

楼主(2014-01-02):
柴油发电机无端电压,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本期擂台请您谈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如果发电机是新安装或经过大修后,可能是励磁机磁极的剩磁消失或极性变反。定子绕组有断线、接线错误。转子磁极线圈有断线、短路、接地或接线错误。排除方法:若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仍升不起电压,应检查励磁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有无断线或接触不良。当励磁电压表有很小的反向指示时,说明是励磁机磁场线圈极性接反,这种情况多数是发电机检修后接线错误所造成的,应将它的正负两根连接线对换;如果励磁机电压表没有指示,说明是励磁回路开路或剩磁消失,可检查励磁回路有无断线、电刷位置是否正确、电刷接触是否良好等。如果检查后一切正常,很有可能是剩磁消失,应对励磁机进行充磁。 充磁时,一定注意外加直流电源与线圈的极性;在励磁机全速运转下采用外加电源充磁时,应将灭磁开关断开,磁场变阻器应放在电阻最大位置,以防在充磁过程中定子电压突然上升产生过电压。

排除方法:

      1、拆下AVR盖板,检查一下励磁线F正(X),F(XX)负是不是有断路,如果没事的话拆下励磁线,运行机组,量一下励磁电源3、4抑或P2 P3的电压水平,必须在5V以上,如果低于5V就必须进行充磁。
      2 、充磁的话最好让厂家的人来做,拿一12V电压,接AVR励磁F正(X),F负(XX)。记得千万不能接反了,保险起见正极要加装二极管,防止电流逆向,保护AVR。一般充3秒就必须断开,然后照步骤一操作重新检查励磁电源的电压,还是不够的话重复操作至到5V以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励磁机保护跳闸呢?
       3、一般的电球无端电压的都是因为机组本身的自动过载保护、低发动机转速、高电压,励磁系统故障以及绕组的温度过高造成励磁跳闸(75V)。你可以看一下AVR上的LED是否都亮,亮的话代表各部分正常,不亮呢最好把AVR寄回厂家换一块
       4、如果AVR没坏的话,最后问题可能就出在励磁机这一块了。可能是二极整流管烧坏了,或者励磁机故障,这部分得把发电机拆开才能检查,保修期内最好请人家厂家的人来查。

网友B:
这个没有接触过 看看再讲

网友C:
1.励磁机磁极的剩磁消失或极性变反。定子绕组有断线、接线错误。转子磁极线圈有断线、短路、接地或接线错误。

排除方法:若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仍升不起电压,应检查励磁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有无断线或接触不良。

2.因励磁机定子剩磁不足或失磁,应予以充磁。用蓄电池或干电池即可。 在励磁机的接线端子处按+、-极性接好3-6V蓄电池+级调整汽轮机转速3000转/分,此时将蓄电池的负极与励磁机的负极碰触一下,检查发电机是否有电发出,有电就停无电就重复一下即可。

剩磁消失,应进行充磁。

其方法是:将干电池的正、负极与并励磁绕组的正、负极对应连接。在实际操作时,只要将负极一端相连接,正极一端搭碰一下就可以了。汽轮机转速太慢也会造成发电机的电压不能建立。

网友D:
对发电机很是陌生,希望大虾们图文并茂的讲一讲,感谢!

网友:
无电压分二种,(一)输出50伏-30伏,一般励磁回路故障,原因较多(有刷,无刷,相复励,SCR励磁等)可以看图分析。(二)输出30伏以下,一般失磁或励磁回路短路。可按励磁正负极12伏或24伏短时碰触充磁,如火花大或没火花,查励磁回路电阻一般电阻10-30欧。发电机励磁主线路还是简单的,励磁控制器有点复杂种类很多,一般的人不易修(许多固封不好拆)。只要你有兴趣,我想还是简单的。

网友E:
没接触过,看看

网友F:
 这个一般发电机 有直流还有交流发电的两种吧,励磁线圈线路断路可能会无端电压,还有就是 转子刷不好也会无电压输出

网友G:
可能是励磁机磁极的剩磁消失或极性变反。定子绕组有断线、接线错误。转子磁极线圈有断线、短路、接地或接线错误。排除方法:若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仍升不起电压,应检查励磁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有无断线或接触不良。)当励磁电压表有很小的反向指示时,说明是励磁机磁场线圈极性接反,这种情况多数是发电机检修后接线错误所造成的,应将它的正负两根连接线对换;如果励磁机电压表没有指示,说明是励磁回路开路或剩磁消失,可检查励磁回路有无断线、电刷位置是否正确、电刷接触是否良好等。如果检查后一切正常,很有可能是剩磁消失,应对励磁机进行充磁。 充磁时,一定注意外加直流电源与线圈的极性;自励发电机由原动机带动在转速正常情况下,电压表指示在很低的数值不能升高,这种情况说明只有剩磁电压,而没有建立正常的电压。并励绕组接在电枢两端的极性不正确,造成励磁磁通与剩磁磁通相互抵消,应调换并励绕组两端出线头即可。磁场电路中电阻过大,大于临界电阻,应将变阻器阻值调小乃至短路,待电压建立后再调节电阻器,使输出电压达到额定值。)如果是新安装或大修后的机组,应检查其运转方向是否符合规定方向。)电枢回路与励磁回路并接处接线松脱,或电刷接触不良,造成原动机拖动电枢旋转时,电枢绕组虽切割剩磁磁通,但仅能产生微小的剩磁电动势,应紧固接线或使电刷接触良好自励发电机由原动机带动在转速正常的情况下,电压表无指示,这说明无剩磁电压,除上述( 的可能性外,还可能是:并励绕组断路,造成电压表无指示,应重新绕制绕组。并励绕组与电阻器连线松脱而开路,应将断点连接好即可(焊牢或紧固接线柱螺母)。发生短路故障,发电机定子绕组中就会有一个大于额定电流电枢绕组短路或换向器短路,电枢绕组短路一般用眼观察即可找到故障点,也可用短路侦察器检查,一般需重新绕制。检修中也常用毫伏表校验片间电压的方法来查找,将换向器两端接到低压直流电源上,毫伏表两端接到相邻两整流片上,依次检查片间电压,若毫伏表读数呈周期性变化,表示绕组良好;若读数突然变小,说明该两片间的绕组发生短路;若读数为零,表明整流片本身短路。一般可采用专用工具刮掉片间短路的金属屑末、电刷粉末及尘污等,直至检验无短路,并用云母粉末或小块云母加上胶水填充孔洞使其硬化干燥。可用测速表测量转速是否与铭牌规定相符,不符者更换合格的原动机。自励磁装置的励磁电抗器温度过高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排除?电抗器线圈局部短路,应检修电抗器。)电抗器磁路的气隙过大,应调整磁路气隙,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 励磁机电刷冒火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排除?号木砂纸(不能用金钢砂纸或粗木砂 换向器表面不清洁,应用干净的布擦拭或用纸)研磨换向器。)电刷尺寸不符合要求,应换用规定规格的电刷,电刷在刷握内不得有过松或卡阻现象。电刷压力要均匀适当。号木砂纸或细砂石在运行中进行研磨。 换向器片间的绝缘云母片高出,可用)换向器表面不平或偏心、振动等,应消除振动,若换向器表面不平或偏心,应进行检修。 励磁机电枢绕组断路,应停机检修。

网友H:
1检查励磁滑环接触否不良。

2励磁绕组是否断线。

3检查整流桥是否完好。

4长时间搁置或者维修后,磁极剩消失。这时就要充磁来建电压。充磁时,一定注意外加直流电源与线圈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