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GBT导通时间越长,输出电流越大

楼主(2014-01-02):
变频器/驱动器上用PWM脉冲宽度来控制IGBT导通时间,脉冲宽度越大,IGBT导通时间越长,输出电流越大.这是为什么,能否图示一下导通时间与输出电流的关系?谢谢!

网友A:
占空比不同,电流不同:比如说占空比为100%电流为100A,则占空比为50%电流就是50A;占空比20%,电流就是20A。

网友B:
那是因为电动机是感性的,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电机电流与igbt导通时间有一个函数关系。

你用电路仿真软件搭一个RL串联电路,再接一个型号发生器,选择合适的频率。调节信号发生器的占空比就能非常直观的看到结果了。

你也可以百度以下pwm开关电源原理分析的论文,虽有区别,但相似,足以让你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电动机是感性的,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电机电流...

是否可以这样定性的理解,随着导通时间的增大,输出电流逐渐增大直至平稳在最大值,但即使脉冲宽度最大的情况,IGBT导通的时间也不足以使电流达到最大值,对应不同的脉宽,电流值都在上升的斜坡上。

谢谢!

网友C:
1、如图,电机绕组是个电感线圈,它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分为两部分:

1)线圈的导线电阻r;

2)感抗XL;

2、感抗XL=2πfL,与电源电压的频率成正比,频率越高,周期越短,感抗XL越大

3、当图中的开关闭合的时间等于T时,线圈感抗XL将变小至零,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只有导线的电阻r,这时电流达到最大值Im=U/r;

4、当图中的开关闭合的时间越短时,线圈的感抗XL将增大,线圈的电流越小,也就是IGBT的脉冲宽度越小,线圈的电流越小;

5、这就是“变频器/驱动器上用PWM脉冲宽度来控制IGBT导通时间,脉冲宽度越大,IGBT导通时间越长,输出电流越大。”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电动机是感性的...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对变频器不确定,因为电机负载比较特殊。

但对于输出正弦波的UPS来说,就必须依靠输出电抗器来完成这个任务,配合滤波电容,就能够得到比较完美的正弦波电压。

而电压型 变频器带电机,由于加到电机上的是宽度不同的直流总线电压,而电机电流却接近正弦波,那么我也认为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和刘老师理解不同的是,我认为电流是线性上升的。至少会把脉宽限制在线性之内,否则会造成激磁饱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刘老师理解不同的是,我认为电流是线性上升的。至少会把脉宽限制在线性之内,否则会造成激磁饱和。

1、铁芯线圈的电感L与铁芯的磁导率μ有关,磁导率μ越高,电感L越大;

2、 所以铁芯线圈的电感L不是一个常值,当铁芯偏离磁化曲线磁导率最大处,电感L会迅速下降,这样在电源频率或周期一定时,铁芯线圈的感抗XL会因电感L下降而迅速下降;

3、这样铁芯线圈的电流与开关闭合的时间不是线性关系,当开关闭合的时间足够长时,电机电流足够大时,感抗迅速减小至零,影响电流大小的转化为电阻r;

4、这样铁芯线圈的电流与开关闭合的时间不是线性关系,当开关闭合的时间足够小时,电机电流足够小时,影响电流大小的是感抗XL,开关闭合的时间与电流呈线性关系!

5、当然变频器通过调控IGBT导通时间、脉冲宽度来调控电机电流,脉冲宽度或者电流大小应该工作在线性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