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方面疑问

楼主(2014-01-02):
问题1,假如一个增量编码器是一圈600p脉冲,我是问它转动时脉冲到达600,后又从0开始,还是接着601、602、往递增,会不会有溢出的情况?

问题2,假如我用编码器测量长度,编码器装一圈600p过去的尺寸为300mm,那我定尺2米多,8米多的话,PLC程序中是不是要做什么过零处理,还是怎么,要不的话不好计算长度。

初接触编码器,望大神赐教。。

网友A:
想多了,持续增加

不需要,中断

网友B:
编码器脉冲就像齿轮外对一个接近开关,齿轮转一圈,接近开关就被触发900次,相当于发900个脉冲。

网友C:
编码器是负责发脉冲。转一圈就向外发送600个脉冲。至于你外面是什么东西计算这些来的脉冲就是外面的事情。与编码器无关。像上面说的。编码器内部就相当于有两个齿轮同轴安装,一个A齿轮,一个B齿轮。有两个电眼看着这两个齿轮的齿,独立输出各自的信号,看见一个经过,接通一次。

程序方面,计算脉冲的数量就像看水表一样。过不过零与编码器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持续增加不需要,中断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是负责发脉冲。转一圈就向外发送600个脉冲。至于...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是负责发脉冲。转一圈就向外发送600个脉冲。至于...

 谢了,我之前用过绝对值CAN通讯的编码器多圈的有时候就需要过零 处理  谢谢

网友D:
       比如清零可以再写高速计数的时候《控制字节》   可以设置.   要走其他行程.要改变他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