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我把S7-300 STL程度转换成LAD,或都帮注释程序逻执行流程

楼主(2014-01-02):
     AN    #TYP_REL

     JC    end1

     L     100

     L     #TOLERANZ                   // Toleranz in %

     >=I                               // bei relativer 躡erwachung den Eingabewert

     JC    ok1                         // auf 0...100% 黚erwachen

     L     100

     JU    ok2

ok1:  L     0

     L     #TOLERANZ                   //Toleranz in %

     <=I

     JC    ok2

     L     0

     JU    ok2

ok2:  NOP   0

//-----------------------------------------------------------------------------------

     DTR                               // wandeln in Gleitpunkt

     L     100                         // durch 100%

     DTR                               // wandeln in Gleitpunkt

     /R

     L     #SOLL                       // mal Sollwert

     DTR                               // wandeln in Gleitpunkt

     *R                                //=Toleranzbetrag in Gleitpunkt

     RND                               //Wandeln in Festpunkt

     T     #TOL_ABSOLUT                //Toleranzbetrag in Festpunkt

end1: NOP   0

     A     #TYP_REL

     JC    end2

     L     #TOLERANZ

     T     #TOL_ABSOLUT                // Toleranzbetrag

end2: NOP   0

  L     #SOLL

     L     #TOL_ABSOLUT                // Toleranzbetrag

     +I

     L     #IST

     <I

     =     #UEBERSCHRITTEN             // Grenzwert 黚erschritten

     L     #SOLL

     L     #TOL_ABSOLUT                // Toleranzbetrag

     -I

     L     #IST

     >I

     =     #UNTERSCHRITTEN             // Grenzwert unterschritten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程序是在 德语 的 S7 系统做出来的吧,注释都是德语的说。

  这个转成 LAD 有点搞的说,还有你这个只是给出程序中的一部分,且这个也只是程序调用 的一点点,其实简单点来说,这是一个模块量程序的读写操作进行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