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大功率变频器对霍尔式接近开关的干扰?

楼主(2014-01-02):
如何消除大功率变频器对霍尔式接近开关的干扰?

除了良好的接地,我把这个传感器安装时用塑料垫片与机架隔离是否可以呢?以前用槽型的光电式传感器这么用是可以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吗?

网友A:
我认为在布线上注意分开,传感器电源外加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做法也不错!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在布线上注意分开,传感器电源外加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案,使用过,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办法只能减轻谐波干扰,布线不注意的话,没有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认为在布线上注意分开,传感...

 看来你还有更好的办法。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