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L触发电路

楼主(2014-01-02):
我们单位使用591L控制退火电流(1000A以上),将原来591L的触发信号移接到6个可控硅上,可控硅的接法和变压器的接法如图

该变压器是降压用的,通过可控硅的整流来获得直流电压,可控硅的接法如手绘图,其中123456分别接123456,正负之间穿退火铜线,开始调试的时候发现怎么改变模拟电压都无法调节整流电压,后来发现是变压器线圈缠绕的方向不对(两台设备比较后发现),将可控硅的触发信号1和4,2和5,3和6对调后就可以了,本人一直很疑惑,不知道怎么更改晶闸管的控制角的?触发信号在何时触发,触发哪个角,找到过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看过,分析后还是不明白,有590的触发板电路说明吗?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顶一下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图太小 还有触发板的端子图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太小 还有触发板的端子图没有

 这图还小啊?我后来查到了,这个电路图的学名叫双反星型整流电路,点击后面的链接,双反星型整流电路,可是不详细,能帮忙分析下什么时候给触发信号吗?591L的触发板名字是AH385851 U003(不知道有没有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