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问空压机呕油怎么办?

楼主(2014-01-02):
各位大师:请问空压机呕油怎么办?经常发现压缩空气里面有空压机油出现,在排出的冷凝水时有时候还比较多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网友A:
油气分离效果不好,换个好点的啊

网友B:
活塞机害臊螺杆机?

楼主:
呵呵,是螺杆机的,不是活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油气分离效果不好,换个好点的啊

网友D:
   是螺杆机的,那可能是油细分离效果不好,换个好点的啊,还有 你的设备按时保养更换 油细分离器了没有呀?

  水份多,那是你的 空压机 出气有冷冻干燥机用了不,还有排水设施有不?

楼主:
冷冻干燥机是好的,就是储气罐下侧的排水口排出的水里面有空压机油。各位老师说是油水分离器的故障,看来在保养的时候要更换了。不过每次保养的时候都是更换的。

阿水老师说的排水设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