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调节夹钳高度

楼主(2014-01-02):
公司设备如图,下方是锯,夹钳高度本来由对射光电开关控制,因为经常损坏已经撤回,有木有好的办法实现自动控制夹钳高度呢,因为型材高度不一样,现在都由行程开关控制,不断人工调节很麻烦,而且损坏频繁,先谢谢各位支持了

楼主:
有木有人在,大神们帮忙看看呗

网友A:
用直线尺测量高度,或者伺服控制上下

网友B:
对射光电开关为什么经常损坏,如果是质量问题,更换好点的品牌就可以了。

市场上买的几十块的肯定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射光电开关为什么经常损坏,如果是质量问题,更换好点的...

 安装在夹钳下方两侧,经常给铝型材撞,而且割锯时候铝沫太多,废的料头都容易损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线尺测量高度,或者伺服控制上下

 每天要生产不同型号的产品,直线尺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