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绝对编码器的小型直流伺服电机推荐

楼主(2014-01-02):
最近刚开始做运动控制方面的工作,因为工作条件比较特殊,不能用一些外部的定位元件,如果想要精确知道运动的位置的话,现在想到的就只有带绝对值编码器了。

看过Maxon的电机,可以选择的编码器好像都是增量型的,不知有没有其他品牌的电机(最好直接能选择带编码器)推荐?或者Maxon的电机是否方便加其他的编码器?

另外,就是希望整体尺寸小一点,最好小于40mm。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多大功率和扭矩的,安川的100w以下(含100w)框号有40的

绝对值和相对值都有

qq:563550388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我有用过MAXON电机加DS25的绝对值编码器这个编码器的最大外径是25mm 内孔直径7mm 厚度7mm,SSI通讯

QQ2472266802交流

网友B:
珠海希雷,40机座的100W和50W,都能带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C:
兄台:安川迷你电机可以满足你的技术需求

有需要加QQ:2670451301

网友D(2017-06-22):
QQ2077719655,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