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转换问题求教

楼主(2014-01-02):
我用LGK120s plc的模拟量模块采集压力值。传感器是0-2吨对应模拟量模块0-4000.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显示的值准确。

网友:
组态软件一般都可以设置变量或标签的线性变换

网友A:
0-2000Kg对应0-4000就是一个数字是0.5Kg了,多少数字乘以这个就可以知道是多少

网友B:
 0-2000Kg对应0-4000,进行等份操作就可以计算

网友C:
/2,好像就是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