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接电流互感器的位置问题 求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4-01-02):
  各位前辈,我们公司是搞变频器改造的,今天用户要求看看改造后的节能效果,让我们装一块电表,是那种三相四线制的电功表(要接电流互感器的100/5A的)我今天把电流互感器装在了进线端 不知道对不对 这样准确吗? 我们公司用的是汇川MD380  求教各位前辈了  谢谢

网友A:
都是这么接法,建议装机械式的,电子的因变频器对电源也有干扰,误差会较大!

网友B:
解法正确,可以的

网友C:
没问题,如果变频器内部自带功率计算功能的话,就不用接了

网友D:
二极管整流型变频器的输入侧电流为非正弦波,参见下图。由图可知,变频器输入电流含有较大的谐波,也就是非工频信号的含量较大,用互感器测量会造成较大的误差。

网友D:
另外大多数变频器是可以在参数组里面直接读取功率值的,可以直接看参数读取运行功率。比如ABB变频器就有。

网友E:
接进线端是没错的了

网友F:
额,变频器接互感器还真没见过,而且变频器的输出并非理想的正弦,电流信号也不能直接测量。

进线测的测量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给出的图片解释的很清楚了。

还是通过和变频器的485通讯来实现吧,不过对内部不太懂的客户来说,他们不一定能相信你的数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整流型变频器的输入侧电流为非正弦波,参见下图。由...

网友H:
接进线端,离变频器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