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当寄存器D500=37时就自动跳转到窗口2?

楼主(2014-01-02):
触摸屏PLC一体机,触摸屏程序如何设置当寄存器D500=37时就自动跳转到窗口2?

网友A:
做个INT变量,设为Screen_num(M区或DB块都可以),当D500=37时,令Screen_num=2,HMI中有个激活界面的函数,该函数可以使得HMI跳转到Screen_num所指定的界面,具体的你再试一试

网友B:
威纶的用宏指令,if d500=37 then

d0=2

end if

网友C:
IF 设备0_读写DWUB0050=37 THEN

用户窗口.窗口2.Open(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