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据地址

楼主(2014-01-02):
西门子数据地址前加一个星号是什么意思?能有什么作用?如果懂的能否加发送个信息到邮箱13810715272@139.com,届时发个程序请教一下

网友A:
在指令操作数前面输入一个星号(*)指定该操作数是一个指针

网友B:
数据地址前加一个星号是指针寻址,指令的操作数没有直接的给出,而是给出它所在的地址的“地址”。。

&:建立指针(进行间接访问的区域)

*:读取指针(读取指针间接指定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地址前加一个星号是指针寻址,指令的操作数没有直接的...

  太对了,学习

网友D:
恩,指令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地址前加一个星号是指针寻址,指令的操作数没有直接的...

可是在那个地址前面,未有建立指针。它将一个值MOV到某个地址,然后直接“*”那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