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显示不正常,请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4-01-03):
为什么我的屏 按下功能键屏就显示“Base windows(13) must full screen size"呢 是和窗口大小有关吗

网友A:
13号基础窗口必须满屏

网友B:
请确认你的维纶屏型号是否和软件选择完全一致?否则建议你查看“基本窗口”13#画面的属性设置,它的坐标位置、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