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ES2系列的PLC的串口能定义为自由口么?

楼主(2014-01-03):
我现在想试试两台PLC不用easyLINK来连接两台PLC,譬如我主机发送"02 01 FF 00 02 00",从机回应"01 02 7F 02 2A 00 AB 03",这样可以对PLC中的数据进行加密

网友A:
使用RS指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S指令试试。

 请问,我主机用RS指令发出"02 01 FF 00 02 00“,从机肯定也收到了,但是这串数据现在在PLC的什么地址内呢,PLC串口的接受BUFF区域的实际地址是多少呢?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B:
请仔细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手册。                    ...

 主机的程序我会写,就是从机的程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我主机发出一串数据后,从机接受到了,但是这数据不是标准的modbus通讯数据,所以从机不会回应讯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从机接受到这些数据放在那段寄存器内,知道这些寄存器地址,我就比较这些值再自己利用RS指令回传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