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设备加装机械手,一台OMRON。一台信捷

楼主(2014-01-03):
现接手了一个加装机械手的项目。其原来的设备为冲压设备(冲床)。冲床上用的是OMRON的PLC。现在加装机械手。我的机械手用的是信捷一体机。我要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两个PLC的兼容。

它的动作是:机械手先动作。动作完了之后。冲床才动作。冲床动作完成了。机械手继续动作。如此循环。

冲床分连续、单次和寸动3个功能。我的机械手要怎么编写程序才能达到控制要求。

求大虾帮助。跪求

网友A:
   这个要等等高手出现,但是没有 MP ,高手也不会花时间帮你写程序

1,你只有先自己将程序写个过程,有问题来让人家帮你]

2,连续、单次和寸动3个功能是你 PLC 实现,然后告诉 机械手什么时候动作,什么时候停就行呀

3,还有你的 机械手是 几轴的机器人控制?

网友B:
很简单,欧姆龙PLC完成一个周期,触发一个数字量点。信捷一体机输入点接收到信号开始动作,完成后输出一个点,给欧姆龙一个输入信号。

当然了,急停开关等等需要通过同样的方法来联动。

一般数字量的点不需要通讯就可以实现,无非是多买几个扩展模块的问题。

这个过程需要有自锁啊,编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2台设备的安全,不然机械手给冲扁了!

网友B:
说错了,是互锁,不是自锁~

网友C(2014-12-19):
欧姆龙的不会,西门子和三菱的研究一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