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仪器仪表的指针会不稳

楼主(2014-01-03):
  仪器仪表的毫安表指针不稳

  (1)毫安表指针不稳

  1)光源是否稳定。先检查220v电源是否稳定?若不稳定,则应配置一台220v稳压电源;再检查29v直流电压是否稳定?若不稳定,则为滤波电容失效或电压整流桥路中有一个二极管开路或击穿,应予以更换;若运算放大器第六脚的输出不稳定,则更换运算放大器:若可调电位器失效或接触不良,则必须予以更换。

  2)是否存在漏光、受潮、结构松动等现象。首先摇动仪器,观察有无松动现象?若有,则必须进行紧固松动点(要检查有无漏光点)。然后,用黑布罩在仪器的测试通路上,观察毫安表是否有变化(或在暗室里观察有无漏光点)?若有漏光点,则加以排除。接下来,仔细观察比色器暗箱两边出光和感光玻璃片上有无潮斑?若单光器内和光电室内已经严重受潮,则必须进行认真清洗,但是清洗工作必须由专业人员来进行。

  3)若光源灯泡发白或发黑,则说明灯泡变质,必须更换。

  4)若调整“100”旋钮仍无效,检查毫安表是否正常、指针是否卡死,并做相应处理;其次检查可调电位器是否正常?若可调电位器松动或轴心松脱,则应予以更换;最后,检查运算放大器是否失控?若运算放大器失控,则在偏置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应予以更换。

  (2)有灯亮,无单色光 出现此种情况大多是由光路系统紧固螺钉松动移位引起的,必须重新调整光路。

  (3)通过电后不能调零 检查电路系统有无连接线或插座接触不良的现象?若有,则必须重新连接或重新焊接;检查rp3、rp4是否正常?若电阻的阻值发生改变或损坏,则应予以更换;检查放大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若偏置电压正常,放大器集成电路2、3脚之间电压不为零到几毫伏,则检查光电管输出电压是否偏高或偏低?若过高,则为光电管故障或连接线断开;若测量放大器6脚电位不为电源的平均值,则为放大器损坏,应予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