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0 syswin 如何I/O设置

楼主(2014-01-03):
我有一个老的项目,用的是C500-CPU11  3G2C3 ,前几天电池没电了,外部电源也断电了,更换电池后PLC重新上电后不能运行,好不容易找到老的编程器,程序能够上载上来,显示I/O setting error  我用的是SYSWIN v3.4软件,以前对这个软件不熟悉,请问I/O setting error  是否是电池断电后I/O 配置文件丢失,类似西门子组态丢失,请问如何在SYSWIN v3.4软件中设置I/O

非常感谢

网友A(2015-06-11):
兄弟,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了,求给个SYSWIN v3.4的软件,万分感谢,QQ164072603

网友B:
没有用过这样的,帮顶!!!

网友C(2016-12-22):
既然有手持编程器,就可以用手编登记I/O表。也可以用软件。菜单里有。

网友C:
加一句,老款的中大型omron一般都要登记I/O表,这个是让CPU知道装了哪些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