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3.5安装问题

楼主(2014-01-03):
我们使用WIN XP SP3操作系统,安装IFIX3.5,安装几次均不成功,有时SETUP很长时间不运行,有时勉强安装完后,启动IFIX后,startup窗口不运行,有时闪一下消失,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同问?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此问题了 安装hasp4_driver_setup.zip补丁即可

网友B(2014-03-21):
解决方法:手动安装M1_Licensing_4_0_7   ProficyClientInstaller后再安装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