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您选择涡轮流量计的几大理由

楼主(2014-01-03):
1. 涡轮流量计测量信号既可就地显示,也可按需远传。

2. 彻底实现了机电一体化,日常的计量过程不需人工值守。

3. 无可动部件,因此对于一般的测量就不存在仪表的机械磨损。

4. 涡轮流量计只需定期更换电池(微功耗)及被测介质的参数,就能投入正常使用。

5. 涡轮流量计仪表管理人员勿需专业培训,流量、压力及温度等测量参数可以从表头直接读取并且不必进行折算转换。

网友A:
就这5条,已经很充分了。欢迎楼主常来啊!

网友B:
嘿嘿。。

第三条,无可动部件,那么涡轮怎么测量啊,涡轮么还是有轮子的,轮子是转动的,也就是可动部件了,所以涡轮的这个可动部件就是影响其性能和使用最核心的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第三条,无可动部件,那么涡轮怎么测量啊,涡轮么...

宝石轴承也不过3/5年的光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嘿嘿。。第三条...

 偶这里最常见的的是涡轮的叶片被打烂打坏打歪打变形。。。

其主要原因前方过滤器没有清理甚至被介质中的杂质打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