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定位模块使用

楼主(2014-01-03):
台达定位模块的脉冲输出方式是差动输出 ,这和我们常用的集电极输出有很大差异,初次使用很难注意这点 我上次使用时也犯了这个错误,这种模块用了控制伺服还好 因为伺服一般能接受这两种脉冲形式  要是控制步进就不一样了  对于不接受差动脉冲的步进,可以只取模块上的一组差动脉冲  另一种不用 然后用一个普通的输出点串一个2K电阻来控制方向    各位高手们应该有更好的方法  初学者看了应该能少走弯路

网友A(2015-07-30):
嗯嗯  谢指教了  兄弟  有么有关于台达定位模块的程序范例发下   这是我的邮箱896178664@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