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驱动超越负载

楼主(2014-01-03):
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驱动超越负载(或称作反作用负载),当出现超速工况时,对电机有何影响?如何应对?

网友A:
对轴承有伤害,其他到没有什么。你要想控制速度可以用变频  来制动

网友B:
超负载什么意思?超工频运行还是超额定电流?

不过不管是超工频还是超电流,对于电机来说都是超越了它的能力。

电机要考虑负载。。。负载的大小才是关键

网友C:
驱动超越负载?

电机超过同步转速就是发电机,你说什么后果呢?

除非你的负载能量实在太大,否则电机发电制动,你想快也就是顶多稍微超过一点同步转速而已,啥问题也不会发生,顶多贡献一点电力送给电网,就此而已!

网友D:
问题描述不清,无法辨析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