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芯电缆载流量问题

楼主(2014-01-03):
    电缆敷设时需要选型,选择时遇到了问题,网上查了,答案还不一样,需要铜芯电缆,电流在20A左右,有的说铝线2.5平方以下可以按乘以9计算,铜线升一级,那样的话铜线2平方就够了。又有的说铝线十平方以下乘以五,铜线升一级,这样算就需要3平方了,到底哪个准呢?最大的差别是一平方毫米的铜线,按这两个算会差出8A,这差距有点大了啊。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经验公式不准,最好查手册。

20A的话,铜芯,明敷设,2.5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公式不准,最好查手册。20A的话,铜芯,明敷设,2...

好的  谢谢

网友B:
   通常铜线安全计算方法:1.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1A;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如果是铝线,线径要取铜线的1.5-2倍。

   电流在20A左右,选用1.5mm^2铜芯导线尚可,保守一点取2.5mm^2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铜线安全计算方法:1.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

恩  好的  就是感觉上面查出来的两种算法差距太大了

网友C:
电缆选型貌似有个界限,记得不太清楚了。

20 A电流2.5的应该有点勉强,不过也是2.5的上限了,应该会不同程度的发热。

建议在电缆选型的时候多出一些余量,冗余一些,从安全和后期的增容角度考虑。

一步作死,以后想再该就要返工了。。。得不偿失。

网友D:
2.5的铜塑线没问题

网友E:
我只想知道。你是用来干嘛的,这个关系到你选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知道。你是用来干嘛的,这个关系到你选型的问题。。

控制柜内电源走线,最大20A

网友F:
导线载流量与敷设方式等有关;

控制柜内电源走线,倒不需考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