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硅式 压力传感器 波动的原因

楼主(2014-01-03):
现在应用的压力传感器有一些波动,不知道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压力传感器是扩散硅式的;

机器稳定工作在8bar

压力传感器也基本稳定在8bar

但是肉眼有时会看到,压力显示9bar~10bar,持续时间很短,大概5s就下来了,继续持续恒定在8bar。

如此短时间内的波动,为什么呢???

网友A:
我们控制柜上用的是WIKA 的压力变送器。0-10BAR。

一般来说,安装时需要有缓冲弯管。

输出信号为4-20ma信号,接好地线,防止干扰。

另外根据西门子PLC手册,传感器电源必须要和模块电源相同,不然可能会造成波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根据西门子PLC手册,传感器电源必须要和模块电源相同,不然可能会造成波动

西门皮瞎扯 ~~~~~~~~~~~~~~

网友B:
测值变鸟,是不是表的问题,,孤零零一台压变,一台显示器,又木个比对,又木有个验证,

是过程压力的变化?是显示表的毛病?还是压变的毛病?还是电源的毛病

鬼知道哩凯!

找原因,总得有个独立的标准才中

瞎球互猜,球迷路进女厕所,也不是木有过,,,对不?

楼主可以加装一台自带电池的帅克数字压力计,,,

看看这厮,是咋嘛变化的

网友C(2014-02-11):
3-5秒的压力波动属于正常波动,可以考虑采用软件,自己加个软件滤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