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S

楼主(2014-01-03):
有谁知道西门子ET200S接线啊,电源模块,数字输入模块,数字输出模块,以及模拟量输出模块都怎么接的啊,模块上面的A3,A4,A7,A8是接什么的啊,求解释,求截图,求例子

网友A:
模块上都印有接线图,ET200S接线图和ET200M一样接就行了,

4AI的8个端子,接4路信号,1接信号正,2接信号负,

2AO的接1、3和5、7,8DI和8DO的一个端子接一个信号。

端子模块选择无AUX端子即可。

用组态工具组的没错的话一般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