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怎么设置所有动作初始化

楼主(2014-01-03):
我想设置一个按钮 就是按一下 组态的已经动作的控件都回复初始化 也可以说让所有的控件都回复初始设置状态,就是信号复归  比如我有50个不同的动作  其中25个是按钮 已经按下置1了  25个是数值型 已经显示了不同的数值 然后我点击那个信号复归按钮 我这50个动作都初始化了 按钮也清0了 数值也恢复初始值了

请问怎么设置这个信号复归按钮

网友A:
通过一个按钮实现所有的控件初始化吗,那可以试试在脚本里加语句,通过语句把所有的变量都初始化。

网友B:
  没有玩过这样的设置,用一个按键来设置让所有的动作按钮回到初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按钮实现所有的控件初始化吗,那可以试试在脚本里...

请用这个脚本语句怎么写啊  我不太懂 谢谢

网友C:
可以的,但是太麻烦了,在按钮的脚本程序里面各种设置参数初态。也可以在启动策略中设置,这样开机即复位。

网友D:
写脚本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