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窗口切换

楼主(2014-01-03):
   我在wincc主界面中组态了四个画面窗口,其中画面窗口4在画面窗口3上面用作登陆画面,但是我点击登陆按钮后画面窗口4没有弹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登陆按钮脚本如下:

        SetPictureName("主画面.Pdl","画面窗口4","登陆画面.Pdl");

网友A:
  你只是要弹出 这个 画面窗口3 吗,那你直接打开这个窗口就行呀

网友B:
你的按钮脚本只是画面窗口4调用登陆画面,需要加一条语句使画面窗口4显示。

SetVisible(lpszPictureName,"画面窗口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按钮脚本只是画面窗口4调用登陆画面,需要加一条语句...

 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4-02-19):
你用 SetPictureName("主画面.Pdl","画面窗口4","登陆画面.Pdl");

"画面窗口4 "应该是"主画面.Pdl"中的一个窗口控件

先打开主画面

openpictre("主画面.Pdl")

SetPictureName("主画面.Pdl","画面窗口4","登陆画面.Pdl");

网友C:
SetPictureName("主画面.Pdl","画面窗口4","登陆画面.Pdl");

你上面的命令应该是在打开"主画面.Pdl"的情况下操作才起作用

网友A:
  还有的  登陆画面的 值 是没有没有标号,或是标号不对,就找不到这个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