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plc与组态王modbus通讯

楼主(2014-01-03):
麻烦请教用组态王读取丰炜VB2M的plc的信息,用VB-485A进行modbus通讯,组态王定义数据词典时的地址与plc实际的地址有什么对应关系吗?比如读取D4742里面的信息,组态王里也就是设置44742(第一个4代表D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吗?有什么对应规则吗?比如欧姆龙的地址对应到组态王有个4000+1的对应法则!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对应关系入下图片,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我们

02223556000-2082  QQ 395895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