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740运行一会报OC2

楼主(2014-01-03):
请教高手一台F740-30K不带电机运行一会就报OC2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请确认电流采样电路是否有问题,还有请查看说明书,OC2过流指的是哪种过流

网友B:
恒速运行时过电流,说明书截图图片如下

网友C:
很可能是电流监测回路有问题

网友D(2014-04-15):
三菱F700的EOC2,其实和EOC1,EOC3是一个范畴,只是CPU根据机器的状态,来报警而已。

你问可能的话,说不准哦,因为我修过的板子N多,根据故障统计数据,主板问题40%,驱动板60%。我这里可以免费借板子你试机的。电话:18914137178 QQ:396153550

网友E(2014-09-23):
修好了没,同样问题咨询。

网友D:
已修复,一个472电阻开路,变值。

网友F(2018-08-27):
太多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