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分辨零线火线

楼主(2014-01-03):
用万用表就可以很方便的测量出家里的零线火线,只要你用数字万用表,钳型万用表,指针机械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就可以。

· 万用表量程开关到到交流电压档(应该所以的万用表都有这样的功能,量程从200mV到750V,一般选择200V档,有的钳型表没有200V档可以选再大一点量程。指针万用表档位要小点可以选10 V 100V)

· 再用红黑表笔分别插在V  /COM里(平时测量家电220V电压的插孔)

· 将黑表笔线绕在左手里2-3圈(看图)当然越多越好,注意了:此时黑表笔金属针千万不要碰到手,以防电击。然后就可以测试了,右收拿红表笔分别测插座或者零火线,你记下2次测量的结果,之间肯定有个一大一小的电压,测得大的电压就是火线,小电压值当然是零线了,如果测地线肯定是没更小的电压甚至没电压(要看你家的地线接了没有哦!)

通过零线和火线的电压的测量值区别,一目了然。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B:
    学习了!是真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是真的吗!

网友D:
很适用;感谢;

网友E:
任何万用表都可以用交流电压档代替试电笔,一只表笔用手握着,另一只表笔去测量,而不是楼主所说的只把线绕的手中。

万用表百伏以上电压档直流电阻比试电笔的电阻还大,试电笔可以用手碰,万用表为什么不能呢!

楼主:
谢谢李老师的评价和讲解

网友F:
不错啊,心灵手巧,独树一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任何万用表都可以用交流电压档代替试电笔,一只表笔用手握...

另一只表笔对地也行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任何万用表都可以用交流电压...

好像对地后测量出的电压不是22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