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门极与阴极电阻疑问

楼主(2014-01-03):
万用表测量门极与阴极的正向电阻与反向电阻是几乎相等的,都是10-20欧姆,而晶闸管是普通晶闸管,理论上不是一个是很小电阻,一个是很大电阻,可以确定的是这几个整流晶闸管都是好的,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万用表选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黑表笔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表笔的引脚为阴极K,另一空脚为阳极A。此时将黑表笔接已判断了的阳极A,红表笔仍接阴极K。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用短线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此时万用表电阻挡指针应向右偏转,阻值读数为10欧姆左右。如阳极A接黑表笔,阴极K接红表笔时,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说明该晶闸管已击穿损坏

网友B:
是专门讨论控制极G和阴极K之间的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选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

旧式的万用表与新式的万用表表笔颜色刚好互换的,你说的万用表是古董级别的吧。 老兄,我们在讨论的是门极G与阴极K之间的正向和反向电阻,回答前请看清题目。高考就是一个0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