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三相电怎么调试三相变频器?

楼主(2014-01-03):
只有单相电,要怎么调试三相变频器呢?三相变频器功率也不大,能用一个单相变频器让它输出三相380V然后接到三相变频器,这样行吗?

网友A:
用单相变压器将220V升压到380,即可对小型380V变频器进行调试,如果变频器有缺相检测功能把该参数选择禁止即可

网友B:
如楼上所言,不能用变频器输出再输入给另一个变频器

网友C:
单相变频器不可能输出380V呀。

网友D:
单相变频器只能输出三相220V,没有看到过输出3相380V的变频器

网友E:
市面上有220和380输入,几路输出的B K系列变压器,接220V,将380V端接变频器输入,屏蔽缺相输入。我就这样用的,但变频器功率不能很大。否则会烧变压器的。

网友F:
我的方法是用一台220V/750W的变频器连接一台220V/380V(角--y)三相变压器(功率大约250W,自己绕的,具体数据忘记了),最大能驱动110kW变频器空载。

一直用效果不错。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的电不能带容性负载,变频器本身就是容性负载。带容性负载的话,变频器可能会爆炸。我平时就用220V变380V的变压器来试机。有三相检测不能屏蔽的变频器,我就用一个220V的变频器带一个三相电机,然后电机再带一个发电机来实现三相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输出的电不能带容性负载,变频器本身就是容性负载。...

 你翻翻坛子里有个老贴,好像是东方的(记得不太清楚),你看看人家是如何做到变频器带变频器的,就是这个方法我也搞定。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作为50Hz定频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单相变压器将220V升压到380,即可对小型380V...

 方法太好了

网友I(2014-07-04):
什么附件都不要,运用倍压整流原理可。无论多大功率的400V级的变频器都可以用单向200V级试验。

网友J(2015-10-12):
学习中,还有人说说吗

网友K(2021-10-03):
有的三相变频器,通过修改参数。能直接在单相电上运行。易能实测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