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炸掉有哪几种原因呢????

楼主(2014-01-04):
能否和各们大侠讨论一下,变频器的IGBT模块炸掉有哪几种原因呢????
(最直观的就是变频器输出侧短路)还有哪几种呢?我认为主要有:

1、输出侧短路
2、驱动电路故障,导致上下直通
3、器件本身质量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一直困扰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B:
一般故障中第二条(驱动电路故障,导致上下直通)造成的IGBT击穿要多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故障中第二条(驱动电路故障,导致上下直通)造成的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