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信

楼主(2014-01-04):
我这个ES的PLC改完通信站号怎么通信不上了呀!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通讯地址被修改,程序里没有修改

楼主:
是的

修改过了 但我设置的是对应的呀

网友B:
电脑软件里面和PLC的对应了?

网友C:
软件的通信站号应该设置成2,但D1120下面应该跟SET M1120;D1036下面应该跟SET M1138。通讯设置:19200,8,N,1!

网友D:
程序已经把站号做死了吧,改成0,连续通讯30分钟,再改回来吧

楼主:
这是我改的通信地址。

写进去就通信不上了

楼主:
请高手帮忙看看哪出的问题

设的站号是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程序已经把站号做死了吧,改成0,连续通讯30分钟,再改回来吧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改的通信地址。写进去就通信不上了

 没有通讯保持指令吗?

看我的com3在线改,上电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程序已经把站号做死...

谢谢我试试

主要是想要修改通信站号的 防止别人读里面的程序

楼主:
这个通信30分钟怎么做呀

楼主(2015-01-26):
你好

请问用MODRW的02功能码读丛机的输入状态怎么显示是K12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