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我的7062KS进入不了系统了!

楼主(2014-01-04):
我的7062KS是老版本的,可以进入WINDOWS CE的那一种,为了防止一开机就启动工程,我就把CE里面的HARDDISK里的“CESVR”文件剪切到U盘里,然后断电后就进不了系统了,只能停留在开机画面一过然后显示速比鼠标的那个界面,用编程软件也显示检测不到下位机。“CESVR”这个文件也没办法重新导进去了。能重装系统吗?我的屏是不是废了啊!有谁知道怎么还原啊?

网友A:
可以找技服啊,我以前遇到的参娄设置弹出的小键盘太小就是技服帮解决的啊,再不行就返厂维修了,但你要出邮费的。

网友B:
1, 如边 CE 系统都进不了可能返厂维修 吧,

2, 防止一开机就启动工程只要在启动时按下屏幕就可以了呀

网友C:
这个没关系, 不会影响触摸屏的使用,任何软件的问题都可以恢复出厂设置,最好快递给当地供应商,他们会更新软件的,昆仑上海销售:冯先生:13917427362,021-54481488.QQ:100417873.

网友D(2014-05-21):
用U盘 把CESVR文件和mcgsce文件复制到U盘 把后缀名改为EXE 然后进行环境升级

楼主:
怎样进行环境升级啊!我用U盘复制了,后缀也改成EXE了,问题是屏进不了系统啊,升级不了。